各位维修高手们,问一个简单的问题!

楼主(2013-04-21):
你们在平时的维修中哪些机器哪些板子可以用诊断卡诊断维修判断故障?哪些机器没法用诊断卡或者用了也不准!我听说像IBM的之类的老板子可以用!比较新的机器用不了,要么就是不准,真是这样吗,高手们!?

网友A:
老IBM用还可以!或者台式机也可以用。但是现在基本不用!这个东西不怎么准!与其用诊断卡 不如看看电流跳变!或者用示波器!我个人觉诊断卡这个东西用在笔记本上不怎么靠谱!

网友:
现在都是看电流啦

网友:
这个卡买回来,只要用都是跑00,试了几次就收着再也不用了

网友:
笔记本我不用诊断卡

网友:
笔记本不用那个

网友:
所谓的跑马卡即LPC设备,新机当然用不了

网友:
看电流,示波器才是王道

网友:
如果那个小卡片都那么厉害了,示波器在就退休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老IBM用还可以!或者台式机也可以用。但是现在基本不用!这个东西不怎么准!与其用诊断卡 不如看看电流跳变 ...

真的不准吗?那我不是买的没有价值了啊!可是我看见有些人就是通过这个修好了机器啊!这又如何解释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真的不准吗?那我不是买的没有价值了啊!可是我看见有些人就是通过这个修好了机器啊!这又如何解释啊!

很好解释 装样子。没用过那玩意修本本过。

网友:
本本都用电流表看电流跳变,台式机新主板现在也没用了,都用示波器了,那个不是很准只是参考

网友:
诊断卡没用
  主要是看示波器打波

和看电流

网友:
看电流基本上就可以判断板子是否跑码 在看电流大小判断板子工作到哪步

网友:
修笔记本时买了个诊断卡,基本用不上,都是用电流表。

网友:
IBM的新板有专用诊断卡,HP的基本上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