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PK700票据打印机手动调纸张厚度改成自动调档

楼主(2013-04-21):
DPK700票据打印机手动调纸张厚度改成自动调档,改造后可轻松打印户口簿、存折。见图片

网友:
人们只要有了改变的思路,然后再动手,什么事情都可以改变

网友A(2014-11-19):
测试过,稳定吗?经常修到,没仔细看过, 下次修到了,仔细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试过,稳定吗?经常修到,没仔细看过, 下次修到了,仔细看看

至今该机仍在使用中,期间除更换耗材外,其它均正常,改造后的机构稳定。
原机主要是打户口簿之类厚薄不同的本子,单位又不舍得换;故小改了下,如果有条件还可将打印头下的进纸固定托架增加两个耐磨片,类似于DPK自动档票打机的托架耐磨片,那效果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