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中除了看电流跳变,诊断卡跑马,示波器看波,电压法,对地阻值法还有别的好方法吗

楼主(2013-04-21):
网络借力不算,经验不算,对比替换不算,外接显示器不算,触摸温度不算,压板子芯片不算,风枪加热不算,加焊不算,刷BIOS也不算。。。!听别人说有种方法是用万用表或者示波器测量BIOS的变化情况!但具体怎么测量,在哪儿测量,什么情况下可以用此方法我都不知道!求高手们解答啊!

网友:
听师傅说,多扶老奶奶过马路,也许拆完机一摸就好了。。我平时打第一脚看有波形没,具体自己找个好的板和坏的观察

网友A:
不过内存就可以看出来。还有就是不跑吗也能看。。

网友:
这个嘛就是经验,修多了,就能感觉大概是哪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过内存就可以看出来。还有就是不跑吗也能看。。

不过内存能看出来吗,怎么通过BIOS看啊,

网友:
楼主神人啊,这些方法你都掌握了绝壁是一等一的高手啊

网友:
楼主所述的方法要是全掌握了 基本上7,8成的本子你就都可以修好了 !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可经验这个东西还是应该可以用语言表达出来的啊!

多修机器,学会看电流表,学上电时序,一般如果内存不过的话,看电流表就可以看得出来,如果上电时序懂得话,看电流表就能大致看出它跑在哪一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多修机器,学会看电流表,学上电时序,一般如果内存不过的话,看电流表就可以看得出来,如果上电时序懂得 ...

是的啊!但是我发现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不同牌子的笔记本甚至是同牌子不同型号的机器的电流跳变很不一样啊!这个很难看的出来的!就算懂上电时序也很难判断清楚啊!我遇到一些机开机后电流来回跳变了几次之后才读内存,有些机器很难看出来的,比如超低电压版的本本,电流上的很快,跳动的次数和幅度都不是很明显!真有你说的那么简单,那岂不人人都会修啦!没你说的那么简单的!

网友D:
楼主把修电脑用的方法都排除完了,暂时是没有什么更好的方法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把修电脑用的方法都排除完了,暂时是没有什么更好的方法了吧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