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效 HIPRO HP-A2307F3T 电源维修心得(HP1001WA-1)

楼主(2013-04-21):
维修一个IBM台式机的电源,附图,故障现象:PSON绿线和VB紫线待机电压均有5V正常电压,但短接绿线就是不能开机,风扇不转,无3.3V、5V、12V输出,一定是有电子元件损坏了。拆开外壳,发现该电源控制电路是由HP1001WA-1以及UC3843AN、LM393N芯片组成的,网上查找HP1001WA-1的资料,根本就没有,但发现该芯片的各引脚资料,居然和SG6516芯片相同,即2脚为地。带电测该IC的3、4脚均有5V电压,13脚有4.5V电压。再测量各开关管,均为好的,无故障。故基本判断应该是有某个电阻或二极管断路了。找了好半天,最后才发现故障所在位置,将两个大电容焊下后,方看到在初级电路的一个4.7M欧的电阻,在线测是测不出好坏的,必须要焊下后才测得出是断路的,找到相同元件换上,上电,OK!至此修复完成,各电压输出正常。

网友:
维修图片附后

网友:
给力,开路问题有时候很难找,楼主很细心!

网友:
一般三无我都习惯 先看保险有无烧断,再把高压那块的二极管、开关管测量是否有击穿短路,在就都测一遍高压这块的低阻值电阻是否烧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