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火回路 是什么意思啊?

楼主(2013-04-21):
刚刚看到一个帖子 中(点火回路) 不知道是什么? 是维修中的一种方法 还是对维修熟悉之后的了解 我很不解 求大哥 大姐 解释

网友:
就是保护隔离,通俗易懂就是有短路,就会把主供电隔离,,。。最小白的解释法

网友:
仁宝的,保护隔离电路

网友:
学习了 我也第一次听明白

网友:
这样啊。。谢了

网友:
噢噢,明白了

网友:
仁宝的,保护隔离电路,很经典的电路,楼主要看看。

网友:
就是保护隔离电路单中常见的问题 就是有的电没被拉低 造成的保护

网友:
确实不知道为什么叫点火回路,谁知道?

网友:
现在仁宝的新板子基本上已经把这个电路去掉不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