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个示波器采样率与带宽的问题

楼主(2013-04-21):
准备买个100M左右的示波表,看了一下淘宝,有鼎阳SHS810,汉泰DSO1200,  810的采样率是1G,带宽100M;  1200的采样率是500M,带宽确有200M,感觉严重虚标,因为我接触过 的多款数字示波器一般带宽为采样的四分之一;咨询这些店主都说不清楚这个问题,看见对500M采样,200M的对应带宽质疑,又急忙推荐其他采样高的了,看来对这个也没有自信;但是感觉示波器一般都有余量,比如,ET521S,250M的采样,带宽50M,但是实际测量可以对80M左右相关信号定性分析;请高手帮忙分析解释一下个示波器采样率与带宽的问题;汉泰DSO1200 500M的采样能达到200M的带宽吗??

网友:
     其实网上有很多这方面的知识,采样率是技术上的问题,我认为一般只有专业人士说得清楚。一般学过数字电路的朋友应该都知道一点点。一般来说,取样频率最少应该是被采样频率的两倍以上,也就是说,带宽100M的被取样频率,那么取样率或采样率就应该最少是200M。从理论上讲,取样频率越高越好,但是,不是绝对的。供参考。多查查这方面的资料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