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2jr 电流1.45 不亮机

楼主(2013-04-21):
华硕K42JR,开机电流跑到1.45 不亮机,到这个电流的板子,电压应该齐了,于是刷BIOS后故障依旧,这个时候客户给了个重要的信息,机器是他老婆插USB后坏的,于是打USB阻值,正常,无奈 找个料板拆个HM55 换上去,电流到1.95 亮机,ok 真不知道他老婆把什么插到USB上了

网友:
有一种u盘可以插反。。。。

网友:
这也可以烧扳子啊

网友:
有时候一用力就把接口插坏了

网友:
(⊙o⊙)… HM55里面南桥模块坏了?难道引起没有复位?

网友:
USB 烧南桥的事情很多 ,有时候还可以看到南桥明显的烧伤!

网友:
HM55是控制南桥供电的还是什么

网友:
可能是所插的设备里面短路了

网友:
哎呀 我这个主板 也是  还是不行啊 ....

网友:
楼上的  hm55 是桥   现在 i系列的 集成桥 ...

网友:
应该是静电击穿吧,我这么想的。的确像这种问题还真不好修,有时候问问客户倒可以解决问题,谢谢分享

网友:
客服提醒的很及时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