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和北桥

楼主(2013-04-21):
我是新手,显卡和北桥老是分不清,就识别方法

网友A:
显卡周边有显存芯片的

网友:
这都分不清还是别修了 找个师傅学一段时间吧

网友:
分不清上网查呀 只要会看型号就行哦

网友B:
北桥一般是外壳上面是胶是封装好的,显卡外壳上面中间一个发光的笑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北桥一般是外壳上面是胶是封装好的,显卡外壳上面中间一个发光的笑芯片。

现在会看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周边有显存芯片的

有些没显存芯片,怎么办

网友B:
学徒确实比较辛苦,不过为了在师傅那个学技术,这是必须走过的。

网友C:
新人到来,多多指教

网友D:
不懂就问,支持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懂就问,支持楼主!

谢谢!过几天,我把我这两个月学的心得,写一贴

网友:
引用 网友C:
新人到来,多多指教

多多指教,可以多互相交流

网友:
引用 网友B:
学徒确实比较辛苦,不过为了在师傅那个学技术,这是必须走过的。

是啊!你也是刚刚学维修笔记本的吗?

网友:
最烦骂人的师傅 上面有型号 自己百度查 几次就明白了   现在百度比师傅教的好

网友E:
显卡一般有ati或者nvida字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显卡一般有ati或者nvida字样的

amd字样怎么办

网友:
就是要多问下你师傅    别怕挨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