旁人唱戏我挨打-为什么都是我受伤?

楼主(2013-04-21):
最近生意比较清淡,加上BGA回来了,所以就专心修了几片主板。有三片有些小曲折,写出来给大伙分享一下。
第一片,翔升770T。
最初是南桥的供电电路中,有一路供电唯一的电容坏了,换掉后正常。客人没用上一周,突然蓝屏,重启就不跑码了。
裸板测试,整板电压正常。检测中发现CPU风扇架坏了,就因为这个,走了不少弯路。
既然风扇架坏,CPU肯定有过热,会不会是CPU座虚了?于是,“泰山压顶”大法,手都累坏了,CPU到南桥压个遍,无效。想了想,上翔升官网求得BIOS,刷过后还是无效。
附上BIOS: 凌志R770T JHS906-11升级BIOS文件

网友:
没有BGA这板就没救了吗?看来BGA还是相当有必要准备的

网友:
高手一般一针见血!!!

网友:
干 我们这行就是医生 越做久越有经验

网友:
我咋看你都是乱搞的!!!

网友:
你们干桥是换,还是取下来重新植株再搞上去?

网友(点评):
中国的语言太难理解了,干 怎么个干法呀

网友:
找个哥们这是想试试BGA,以来就干上

网友A:
ISL6323有一组是NB供电,所以电压及波形会有异常,风扇架坏一般是架本身有问题或风扇卡得太紧。
N61都是北桥虚,可能会造成不跑码或无CPU供电
MCP73的都是单桥虚,最常见的就是不过内存
楼主很喜欢干CPU座,浪费不少洗板水吧,哈哈,无铅的座基本很难加焊好

关键这样干,能用多久?
我是浪费了好多了,好多都是不死心,

网友B:
没办法,只能这样搞。。。有些全英文的资料我也看不明白。。。再说,对电压全正常不走码的,没波波也只能这样搞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ISL6323有一组是NB供电,所以电压及波形会有异常,风扇架坏一般是架本身有问题或风扇卡得太紧。
N61都是北 ...

只干了这三个座子。。。
这三片板子桥怎么压都不走码。。。最后都是桥虚焊。。。
还有两片也是桥虚,用力压着点RST,总会有走一下的时候。。。

网友:
楼主干底座是加焊还是重新植球的?

网友(点评):
加焊就行了,不重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没办法,只能这样搞。。。有些全英文的资料我也看不明白。。。再说,对电压全正常不走码的,没波波也只能 ...

我用半自动BGA也干好了好几块板子,我想问一下你加焊桥的方法是怎么做的,放不放焊料比如焊膏什么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用半自动BGA也干好了好几块板子,我想问一下你加焊桥的方法是怎么做的,放不放焊料比如焊膏什么的

肯定要放焊膏的。我是先预热桥那部分,然后把焊膏透进去,再放BGA上加焊,通常加焊的过程中我从不推桥。最多动一下桥边上的电阻什么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肯定要放焊膏的。我是先预热桥那部分,然后把焊膏透进去,再放BGA上加焊,通常加焊的过程中我从不推桥。最 ...

我加焊桥也是不会去推它的,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只是我不敢放焊膏,因为试过放焊膏吹过后,可能连珠了反而失败得多,你加焊膏的细节说一下

网友:
重要是加焊一般能撐多久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加焊桥也是不会去推它的,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只是我不敢放焊膏,因为试过放焊膏吹过后,可能连珠了反而 ...

先预热桥,然后把板架起来,一边高一边低,把焊膏加在高的那边,用风枪低温吹桥,焊膏受热后会流动。看到芯片下边有膏流出就行了,放到BGA上做就是了。这样处理,可以排出桥下的空气和水气,提高焊接成功率。目前这样做过的桥,仅有一片短路的,加焊之前就已经判定是芯片本身有问题,只是想尝试一下加焊后的效果,结果芯片表面没有起泡,内部短路了。

网友D:
楼主第一块板子你干的真悲催啊.基本上被你干完了.CPU座一般我们都没去管它的.遇到它引起不跑吗的问题几乎少的可怜.我来的话先把桥干了再说.虽说没什么思路.但瞎猫儿也有碰到死耗子的时候.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第一块板子你干的真悲催啊.基本上被你干完了.CPU座一般我们都没去管它的.遇到它引起不跑吗的问题几乎少 ...

是哦,开始就想到过是桥,但怎么压都不走码。。。不过我还真遇上了CPU座引发的不走码,以前用土炮帮同行干了一个775座子,成功了。目前手上还有一片这样的主板,桥都被别人干完了,只剩座子,估计是被我用土炮干了一下,座子干坏了吧,现在怎么压都不走码,上了BGA也不走了。呵呵,太悲剧了。。。

网友:
第一个问题。。应该能量出来吧。。。怎么会想到座子去了。

网友:
加焊桥吧!90%都是他的事,这种板子很难缠的!

网友:
现在修板   没BGA都不行了哦

网友E:
有几样板子会让我看见了就想干桥的,但是不能来了就从座一直干到桥,从头干到尾啊

网友:
请问楼主什么是土炮?是不是热风焊台?

网友(点评):
所谓土炮就是自制的简易BGA焊台!

网友:
北桥基本上一次死一次,能焊北桥很不错

网友F:
感觉楼主修不跑码除了干bga还是做wbga。

网友:
引用 网友F:
感觉楼主修不跑码除了干bga还是做wbga。

其它的事在BGA回来之前都已经做过了,除了桥或座子外不可能是别的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几样板子会让我看见了就想干桥的,但是不能来了就从座一直干到桥,从头干到尾啊

呵呵,其它的都在BGA之前做过了啊!

网友:
看了你的高见后,觉得没有金钢钻,做不了瓷器活,得搞个BGA
第二回答你的是:旁人唱戏我挨打——你是那个“鼓”!

网友:
楼主一会儿一个干,是不是感觉很棒哦

网友:
主板 修得没意思

网友:
楼主其实是在试自已的BGA 机器,。你们都理解错误了。

网友:
楼主三块板都干了CPU座,都不它的问题,看来CPU座子虚焊也不是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