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6G 不定时掉电急求解

楼主(2013-04-21):
客户送来一台E46G集显机器,开机掉电,按照通病处理法更换PQ53,正常显示,不过发现风扇不转,EC未发出风扇开启信号,飞线风扇电压风扇工作了,可是新问题来了:不定时掉电。有时候刚开机掉电,有时候刚用就掉电,有时候测试老半天也没事。求解。

网友:
楼主这个可以刷bios试一下。

网友:
风扇不能改常转

网友A:
看你说的掉电情况,是不是刚开掉电,开个几次就能上电了?估计你那HM55是低温掉电之列吧,看下是哪个批次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你说的掉电情况,是不是刚开掉电,开个几次就能上电了?估计你那HM55是低温掉电之列吧,看下是哪个批次的 ...

11年8月出厂的。现在回想起来好像是你说的,如果能开机我最多测试了一天多无故障。你说的低温掉电怎么解决呢。换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11年8月出厂的。现在回想起来好像是你说的,如果能开机我最多测试了一天多无故障。你说的低温掉电怎么解决 ...

对,换HM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