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27 版号la 4841p 待机0.003求助

楼主(2013-04-21):
机器故障  待机0.003,不触发,应该是待机偏低,拆机测量无3v5v待机,然后我直接找到待机芯片pu5 ,我想问下如图下待机芯片需要满足哪些条件才能发出开启电压,我好知道是待机芯片坏了还是待机芯片的工作条件不够
我目前就知道6脚vin19v正常,7脚ldo5v,4脚enldo9v ,14脚en1 5v,27脚en2 2v,15脚18脚,23脚26脚没有输出开启电压,谁告诉我这个ic的工作条件还需要哪些?

网友:
27脚的en2只有2v是不是不正常,他正常是多少v,我把en1跟en2连起来行不行

网友:
大家都比较忙啊,主要是我又没有待机芯片跟换, 替换的都用完了,在线等啊,不行就发个芯片回来

网友:
没有一个人来回答我啊,悲剧啊,呵呵

网友:
换芯片吧 若是不行 看看场管是否有问题

网友:
14 PIN 24PIN明显不正常吗,正常为3.3V TON REF 都要查查

网友A:
27脚电压应该有点问题  1  8  32脚这些基准也要查  后级不短路不开路反馈没问题 如果不正常可以换个芯片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27脚电压应该有点问题  1  8  32脚这些基准也要查  后级不短路不开路反馈没问题 如果不正常可以换个芯片试试 ...

芯片刚刚到,换了芯片,原故障,27脚电压正常应该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