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帮看下这个平板是什么问题,多谢!

楼主(2013-04-21):
杂牌平板外面没有标签,里面芯片是A10,图1、2是LOGO,进入图3,怎么按都没反应,关机键有反应。看时间,大的时间不走,小的时间走,是不是死机了。
如果和电脑相连再开机,进入图4按钮可以按,说明触摸屏是好的。进不了USB的调试状态。请问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多谢!

网友:
刷机试试啊,

网友:
多谢,刷不了机,平板进不来调试状态,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闪盘坏啦,换闪盘,从刷固件。

网友:
这个牌子是:威信电科
伤不起的平板

网友:
恢复一下出厂设置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