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1电池不开机

楼主(2013-04-21):
今天接台15.4集成显卡T61,单用电池按开机键,电源和电池指示灯狂闪,不亮机。用电源加电池或单用电源都正常开机使用,充电也正常。哪位高手给个提示。

网友:
只要能冲电就行呢

网友:
你更换一个电池试一下,有可能是电池的问题!

网友:
充电正常,电池换过——都不行。

网友:
来个高手,给个提示。

网友:
可能是电池的问题

网友:
先换块电池试试   首先  从简单的入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