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触发故障

楼主(2013-04-21):
不触发有那些故障,查那些点,新手求指点

网友:
来抢沙发。供电有木有先。待机有木有先。晶振起振没有,。COM木有电压。。还是主板短路引起的啊。。。说清楚嘛。。。大哥。。

网友:
查待机电压是否正常,再查触发电路。供电不正常,没有触发信号都会引起主板不上电触发

网友:
不触发:
1.CMOS跳帽有没有插错位置
2.电池有没有电压2.5V以上
3.跳帽上有没有2.5V或3.3V左右电压
4.三端3.3VSB有没有3.3V电压
5.开关针有没有3V或5V电压
6.32.768KHZ晶振有没有起振,谐振电容有没有损坏
7.I/O
8.南桥

网友:
你可以先学学开机电路基础

网友:
触发电路故障维修
5vsb,3.3vsb,ps-0n信号是否对地短路
cmos跳帽有无3v左右电压
32.768晶振是否起震
触发排针有无2.5-5v电
测io是否有供电
测io的开关信号(pwr-btn)是否正常(有跳变)
测io到南桥pwr-btn#信号是否正常(有跳变)
测南桥返回io的slp-S3信号是否正常(3.3v不跳变)
测io上ps-on信号是否为低电平

网友:
供电电压有木有
待机电压有木有
晶振量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