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LIPS 229CL 不开机

楼主(2013-04-21):
    今天接一台同行的PHILIPS  229CL  不开机,商家讲不开机,开机检测发现有进水现象,报价后找图纸,测12V 输入正常,没有正常的待机电压,先检测12V 转5V 的电源块子,发现没有5V 输出,问题出在DC转DC,查图纸U705  VIN有12V ,其它脚没有输出,测试U705的对地阻值正常,通过图纸发现应该此芯片有EN信号后才会有输出电压,结果EN没有电压,EN是由12V发经R711 R712两个电阻分压得来,接下来重点检查此两个电阻,结果发现R712 开路,R712为100K 电阻,更换R712后,开机正常显示。

网友:
学习了,今天知道EN是什么型号了

网友:
有图纸就是事半功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