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屏. 不透光 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3-04-21):
开始以为灯管问题,   拆开,    灯管都很正常,   导光膜现在也分不清正反了, 试了几次了 上面没接驱动板

网友(点评):
不插屏线还是黑屏的话有可能是常闭屏,找个屏替换下,看看是屏问题还是板的问题

网友:
如果导光膜正常,不透光就是屏的问题,对常白模式屏就是灰屏,屏玻璃本身的问题

网友:
我遇到的这种情况都是驱动板问题,屛的话还没遇到

网友:
这个是屏的"问题" 如果插上屏线.还是黑屏.那真的就是屏不良了..大家常见的17 19 22这些屏.不插屏线.点亮背光 看到的都是白色...可有一些屏是常黑模式.你不插屏线.不上信号给它 点亮背光的话.是一片黑.32寸以上的大尺寸屏 基本上是全黑模式.

网友:
遇到这种情况,直接换屏

网友:
哈哈哈,又学到一招

网友:
插不插屏线一样,
驱动板看似是正常的,    能正常开关,   开机灯会亮一会,过一会才会变灯, 不过没接信号线试机

网友A:
液晶屏没有正常工作就是不透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液晶屏没有正常工作就是不透光的

只知道没供电是白屏不明白为什么会黑屏

网友:
现在液晶屏很少有维修的 我们遇到这种问题都是直接换屏   有更好的办法希望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
屏的问题也是不敢轻易下手,有什么好的方法就多学习学习

网友:
这个问题像是驱动板的问题!有些屏是这样的

网友:
一般不是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