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维修论坛
请教手机主板有哪几个重要的地方?

楼主(2013-04-21):
比如说电脑,主板有CPU 、南桥、北桥、IO、时钟芯片,声卡、网卡、等,
手机
有没有时序啊,谁来张手机的时序图,保证给加分啊!!!
时序图

网友:
手机里面有cup,字库,功放,中频,时钟,,和铉ic,有听筒 喇叭,送话器,蓝牙模块,wifi模块,充电模块,前面三个最重要,cpu,字库,和功放,

网友:
还有电源快,,不过现在很多cpu,已经包含了电源芯片,有一部分机器没有电源芯片的,

网友:
最易损坏的就是电源(主电源和副电源),升压(背光)IC ,耳机耳麦检测IC,功放IC,振铃IC,照相机升压IC,CPU 坏的比较少,基本不用考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