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不触发,

楼主(2013-04-21):
   今天师傅拿了台不触发的给我修,果断大卸八块,拆开后第一步量19V,19V出了,然后量了下3 5V 发现5V短路,就一顺查上去,5V滤波电容短路了,果断换掉了,跑马亮机,装机测试无问题后收票票了。

网友:
利用5V 电压的很多,怎么找短路点呢

网友:
这是什么个情况,长见识了点

网友:
看电容颜色, 摸温度, 在就是烧鸡了。

网友:
我今天也是啊!跟我一样

网友:
啊啊啊多大实打实

网友:
啊实打实的万千瓦

严重灌水

网友:
吐血。。。这帖子好比跟客户装了一下系统说好了的帖子。。。。

网友:
新手。只有这点技术。

网友(2013-08-30):
原来这问题这么简单,正郁闷呢,谢了

网友(2013-10-19):
问题简单,但我的问题可就不那么简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