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附近的MOS管很烫,开机温度过高几分钟内掉电,如何解决?

楼主(2013-04-21):
就是那3个大的MOS管发热很严重。主板是华硕K42JR

网友:
检查铜管是否有问题

网友:
做好散热 更换MOS管

网友:
打一下值看看

网友:
查温控电路

网友:
你的MOS管有问题吧!还有散热也要做好。

网友:
  不关MOS管的事,   是散热器坏了吧

网友:
这个原装没有散热器吧,管坏了吧?

网友:
有一组MOS管烧了吧

网友:
换MOS  看看
    铜管应该有问题...

网友:
后来结果如何!楼主

网友:
换一组新的MOS管试试,感觉像是管子有问题。

网友:
感觉MOS管有问题,或芯片有问题

网友:
换掉MOS管  加点散热膏  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A:
散热系统有问题吧,MOS管是没问题的上管还是下官要事坏了都短路了,处理散热吧

网友:
换MOS试试,旁边的元器件故障?

网友:
换过CPU试一下

网友:
上下管都换了,还是一样,怎么搞?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散热系统有问题吧,MOS管是没问题的上管还是下官要事坏了都短路了,处理散热吧

我处理散热,还是一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