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L6566电源管理芯片ENLL电压低。

楼主(2013-04-21):
手里有块精英GF6100SM主板,英伟达NF-6100-405-N-43单桥,可触发,风扇转,但不跑码,全板无复位,CPU没供电,MOS管上管G极0V D极11.79V S极无电压,下管均无电压。电源管理芯片为ISL6566,VCC为5.11V,VID1和VID4为1.81V,VID0、2、3为低电压。PVCC1~3为11.77,BOOT1~3为11.3V,关键的37脚ENLL电压仅为0.06V,跑了ENLL发现通往单桥里面。。。难道ENLL电压不是12V分压过来的0.66V~1.6V?难道是桥坏了吗???第一次修这种板子,请各位达人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
看来只能干桥了

网友:
你在比的地方分压过来一个开启,看看可以吗  有时候可以的

网友:
干完桥再说吧,单桥的

网友:
整理思路,不一定是桥的原因--------断开ENLL输入脚,有电压1.5V,果断的换ISL6566,通电试机,主板呼呼的跑了起来!
新人上路不要动不动就干桥,桥有那么好干的???真正的故障是电源管理芯片为ISL6566内部短路拉低了输入电压,维修完毕,结贴!

网友(2013-06-05):
6566 也是经常坏 ,,CPU没电压我都是先换IC片,呵呵

网友(2013-09-12):
一个字干。。。。

网友:
电源芯片换了就好了。

网友(2014-07-09):
有没有 ISL6566的图纸

网友:
6566 也是经常坏

网友(2015-03-31):
    有一款冠盟GMN68MK的主板,nvida单桥,CPUAMD的,电源管理芯片也是ISL6566,不知道怎么修,没有此冠盟主板电路图,?

网友(2015-06-15):
哈毛病不说怎么帮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