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HM55风扇常转疑问

楼主(2013-04-21):
前两天修了个宏基4738G 板号ZQ9 有个电感阻值偏低,电压忘了调低点,用2V烧,PCH巨烫,放在旁边一会测量阻值竟然正常了也可以正常亮机(可能是烧开了),担心不稳定,换了个旧的芯片,开机过logo后风扇常转,刷了别人备份的BIOS一样常转。后来从官网下了个4M的(ME+BIOS),刷了不常转了。但有时logo过后卡光标。由于没有新的就再把取下的桥重植上去,进系统风扇竟然还会常转,用鲁大师测量温度,CPU跟显卡50度左右。关机后再重刷官网的BIOS,进系统正常了。
ME为Intel ME FW,有人俗称PCH里的MCU(具体百度谷歌)。奇怪的是取下重植的芯片换上去为何要重刷BIOS,是不匹配还是里面的MCU丢失?带ME的BIOS会不会里面的ME是一次性的,就是只能一次写入PCH里?如果是一次性的,那么重其他机器备份好的刷到换新桥的机器上应该也是不能使用的。

网友:
这个问题也不清楚 特别是ASUS的 为什么换了PCH药刷BIOS  期待高手

网友:
我也碰到过很多。换完HM55或者65以后风扇狂转,必修得刷最初级的BIOS升级的都不行。

网友:
网上有解答的,一个台湾人发的贴,精华帖,里面很详细

网友:
我有个清华同方的k411 不亮机 刷BIOS亮了 当电池插上就开不了几 要从刷。。开机还有F1报错

网友:
问题太奇怪。。

网友:
没办法,看来以后换板的要多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帮我找一下那个贴子,麻烦了

你看看吧,建议都看完,十来页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75445-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