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0不触发修复中遇到问题

楼主(2013-04-21):
Intel集成显卡,来时待机000,按开关没有反应。查了电路PQ108  G极无电压 顺着往下找 找到PU101  23 脚LODRV无输出电压 应该是不正常的 也不知道应该输出多少电压  想换个PU101 但是不确定问题所在 手头没有PQ40的料板  谁能告诉我这个PU101 第23脚输出多少??···

网友(点评):
大哥 。看你这个图部分应该是充电的mos管吧,待机0000不用查这个108的 G极把?隔离保护没用过?

网友(点评):
无待机电压 你怎么查到充电电路这块了? 无语啊

网友:
下管栅极电压 算下就可以

网友:
应该 是3。 几伏

网友:
是个高电平,,

网友:
表测应该是5V

网友:
CHG-B+有没有电压,没有就查隔离

网友:
待机没有呀

网友:
这个大概是3点多V吧

网友:
CQ系列的不触发很难修好我遇到的很多都是不触发的没一台修好的 。。CQ的很蛋疼的

网友:
晕了 到底怎么修 没办法了 算了 换板子吧 谁想修的 说声 给谁修 修好告诉 我怎么弄好的

网友:
你莫不是电源头子没找对哦,要带二极管的

网友:
这个问题简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