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C.A780T D3 V17无复位 万能的坛友给点思路

楼主(2013-04-21):
主板型号:七彩虹C.A780T D3 V17
故      障:时能开机,时不能。能开机不断的重启。不能开机没复位。
检     测 :CPU供电1V   内存:1.65V  桥:1.21V

万能的坛友给点思路

顺便帮看看这个CPU 供电IC   图纸有木有

网友:
查RT9605就是BD-系列芯片的图纸

网友:
不能开机没复位的时候电压不正常吗?如果没CPU供电可以换个BD-试试  这个也容易坏  如果电压都正常没复位直接就干桥了 想万无一失就测测PG

网友:
CPU供电1V   内存:1.65V  桥:1.21V         CPU不热

网友:
可以拿什么的代换么。

网友:
供电,时钟,复位挨个差,没事干桥的,只能当桥工

网友A:
楼主  没有复位的时候,...CPU有无供电呢.EN信号有没有的0.0.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  没有复位的时候,...CPU有无供电呢.EN信号有没有的0.0.

CPU供电1V  EN脚12V

网友:
内存供电是不是有点偏高呢,技术规范是1.5V±0.075V。

网友:
测量 EC看是不是有高低高信号,有哪就是南桥的问题了

网友:
主板不要乱修,你说的是有时不亮不复位如果情况这样注意查下南北桥通用的1.1V电压

网友:
还有RT880-790的时钟容易坏

网友:
时开时不开有可能是CPU IC空焊,建议加焊芯片或者更换芯片

网友:
如果有示波器就在不开机的时候用示波器检测内存和桥供电的下管d极,应该会有一个双杠波,如果没有双杠波,就把相对应的供电ic'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