捷波悍马HA03-GT2 求救

楼主(2013-04-21):
自己的捷波悍马HA03-GT2  出现变态问题   能点亮就是不能进系统和PE  前面怀疑是硬盘分区出错 现在发现是板引起的  不知道是那个位置出问题

网友:
是不是声卡。网卡??都检查下

网友:
是不是桥有问题了哦

网友:
先刷个BIOS看看,这板我以前遇过启动不了IDE硬盘,能用串口就不管了

网友:
只能换板了,修很难的。

网友(2015-07-27):
上电助焊剂把声卡芯片,网卡芯片都拆掉,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