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电源的奇怪故障

楼主(2013-04-22):
电源是鑫谷核动力530PQ白金版,故障是在使用过程中,风扇因为没油了停转了,风扇停转,可电源应该还在工作啊,后来可能因为温度过高,直接停机了。我拆了来把风扇上好油,再次短接绿线,风扇转一下就停,难道是短路了?测试橙色3.3V对地是4,蜂鸣档直接响,红5V对地是9,黄12V是800多,本人新手,没什么经验,但我感觉对地4是不正常啊,这个电源后边有个手动开关,镊子就插在绿线上,我就无聊来回扳动这个开关,反复扳动几次后,电源就能正常转起来,测试各个电压都正常啊,后来我就发现规律了,只要反复扳动那个开关几次电源就能启动,扳动一次就转一下停,我现在也是边拆边学把,就把都拆的大件都拆了,整流桥没问题,2个大电容,用电容表测了没问题,3个变压器没问题,3个开关管,4个整流管都没问题,现在电源板子上光秃一片,测试对地数值依然不变,你要说有短路把,可为什么有时候能触发呢,求老师指点啊

网友A:
这个应该是二侧整流肖特基短路了,可能是其中一臂短或是软击穿,3.3对地应该是8-10以上才是正常的!你那个开关一开一关,开的瞬间电压超过额定电压,电源就进入保护状态!重点检查肖特基管!

网友:
电源盒过热后,电容最易失容,特别是两个大滤波电容。

网友B:
同意,电容损坏不一定都是鼓包,可以用万用表蜂鸣档初步测一下。(利用表笔正向充电然后互换表笔听蜂鸣响的时间初步判断容量大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意,电容损坏不一定都是鼓包,可以用万用表蜂鸣档初步测一下。(利用表笔正向充电然后互换表笔听蜂鸣响 ...

高手啊,换了我还真不知道可以这样判断,我都是拆下来用电容表测,嘿嘿,又学到一招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是二侧整流肖特基短路了,可能是其中一臂短或是软击穿,3.3对地应该是8-10以上才是正常的!你那个开 ...

带散热片的都拆了,对地还是4,大电容用电容表量的没文题

网友:
元件有虚焊,随机启动困难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意,电容损坏不一定都是鼓包,可以用万用表蜂鸣档初步测一下。(利用表笔正向充电然后互换表笔听蜂鸣响 ...

这个时间能说的稍微细一点吧,小的听的不是太懂。响的时间很短是好的还是长是好的。长的吧?

网友:
大电容的两个均压电阻测了吗。

网友:
既然多次开关有可能正常工作,说明启动困难,先换掉辅助电源的滤波电容和pwm的供电电容再说。

网友:
重点检查线路中肖特基。。。。。。这个现象一般肖特基坏的几率大点。。

网友:
学习了,真想知道:用万用表蜂鸣档测试正反向声音是长好还是短好。没有下文,有点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