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2 怪问题。。。大哥们进来帮帮我。。。

楼主(2013-04-22):
今天按到一台HP CQ42
笔记本
。AMD的。看网页视频就卡死画面,必需强关机。或断电。重启又正常。
XP。win7系统都重新安装过。内存也换过。硬盘也换过。鲁大师也跑过压力温度正常也不死机。硬盘里面的电影怎么看也不死机。上网和其它方面都没问题。就是一看视频就卡死机。。。那位高手有遇见这问题的没有?
win7

网友:
我手上 也有一台 同样的, 现在的问题是 无显示。 哥们 你能把你那机子的 电流跳变 能上来吗。

网友:
都能进系统。。。不要看网页视频玩什么都行。。。。。

网友:
换个CPU试试,不行就搞个显卡试试

网友:
这种问题 比较复杂

网友:
这机器显卡出问题多 可以打试试

网友:
掉电的考虑换U 黑屏的加北桥或显卡

网友:
我CPU和硬盘系统。win7.xp都换过。。。一样。。。

网友:
奇葩了。 换个显卡驱动看看,

网友:
楼主, 我电脑E4300看土豆经常死机, 看其他网站视频也有出现死机情况,不过出现的很少很少。
我的是WIN8系统,其中我换了N个浏览器还是一样,后来我用(硕鼠)这个网络视频下载软件看就很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