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KC 显示LOGO后黑屏,现象重复

楼主(2013-04-22):
今天收到一个HKC G2208液晶屏,故障如题,拆机后全部拆开检查了下,电源板有几个1000UF16V的电容凸起,没多注意直接重新组装好,开机居然好了,可能是什么原因?需要注意什么?
黑屏

网友(2014-04-16):
元器件老化,正常的 - -

网友:
鼓包的电容换掉撒! 鼓包了电容性能不良啊!

网友A(2014-08-23):
我修过一个MILO的 也是16V 1000UF电容鼓包,开机电源灯一直闪,无显示。换了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