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ATX电源怎么了

楼主(2013-04-22):
今天修一个ATX电源,有5VSB,其它没有电压,开机一瞬间有电压输出,然后就没有了,像是保护了一样,但是输出没有短路,IC用的
是2005B,电源电压正常,2、3、4、5脚、开机有瞬间电压.9、10脚有PWM有瞬间输出.麻烦大家给点意见。

网友:
像这种情况先检查二侧的肖特基整流管!

网友A:
输出保护,查次级的消特基整流二管和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检查次级的肖特整流二极管 的正反阻值

刚刚全换新,还是不行,开机时变压器有高频声,“Z”的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输出保护,查次级的消特基整流二管和电容。

还没有换电容

网友C:
检查主开关管的各脚电压是否正常,如无误则还是要回头查后级输出电路,负压电路的元件也要检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检查主开关管的各脚电压是否正常,如无误则还是要回头查后级输出电路,负压电路的元件也要检查

其实中间有正常开机过,电压正常,只是现在不能开了

网友D:
2005b芯片,或者周围的电阻。。。

网友E:
引用 网友D:
2005b芯片,或者周围的电阻。。。

2005B换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2005B换过了。。。。

检查周围电阻 电容什么的,这个应该是2005b检测某个位置过压或者过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