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0

楼主(2013-04-22):
用屏幕点进LOGO就掉电  用外接就不掉电 什么情况 在线等

网友:
给内屏的供电稳不稳

网友:
屏供电查一查。

网友:
我也同样想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是不是散热片的塑料片没装

网友:
检查一下屏线

网友:
CQ40 的屏线很容易折断的,有可能是屏线的问题哟!

网友:
拨开屏线看看就明白了

网友:
这个机器屏线爱坏。楼主看看。

网友:
期待楼主把后续结果发出来!

网友:
谢谢各位大虾的意见 原来是人家的适配器坏了 这HP机器有的机型必须要用原装适配器点 才能有用。。

网友:
一般屏线问题多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