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DR使用说明和汉化翻译

楼主(2013-04-22):
适合新手入门,修复一般坏道(500以内)效果非常好,对于固件没有损坏的盘,直接清除SMART-〉 扫描并把磁道加入G表—〉超级内格—〉复位,断电 上电,MHDD检测,如果还有坏道,重复以上直到完好。
修复坏道比较严重的:检测硬盘固件  和磁头 确定全好 备份固件(如果自检失败或者操作不当至少我们可以正常回到硬盘最初状态 这步很重要的)清除SMART  缺陷G表(P表不能轻易清哈)  自检日志模块 开SF  8小时后SF完毕 进入DC 状态, 复位,断电 上电  查看P 有相应记录。检测固件也都正常。很多盘在SF完毕后固件有可能变坏这跟电路板和电源有一定的关系 MHDD 检测修复后的硬盘  正常 没有坏道。
对于更严重的,通刷固件再SF 砍头等。
对于不认盘的,检测固件并修复。
一、主程序菜单

以上菜单:
File :        文件
下拉菜单:
Exit:        退出
…………………………………………………………………………………………………………
HDD:        硬盘
下拉菜单:
WD-MARVELL :        WD早基本硬盘,电路板L型
WD-ROYL:WD         新型硬盘,电路板三角型
Soft Reset :             软复位
…………………………………………………………………………………………………………
Options:               选项卡
下拉菜单:
Port:                  端口
下拉rimary:                  主端口
Secondary:                     从端口
Custom:                       自定义
USB: USB
Safe Mode:              安全模式
Auto Load Value:         自动加载设定值
Auto Close Progress:      自动关闭进度条
Use Temp Dir:           使用临时目录
Sound:                 声音
Always on Top           始终前端显示
Don’t Update LEDs       指示灯无效
3D LEDs 3D             指示灯
Unistal Driver            卸载驱动器
…………………………………………………………………………………………………………
Help:                  帮助
下拉菜单:
About:                关于本软件
说明:关于维修硬盘的选择:
先接到硬盘
打开软件
选择options
再选port
再选Custom
  下面有SCAN PCI和SCAN USB  扫描出你的维修盘

双点选定维修盘后
  回到软件界面后,再先HDD-〉WD-MARVELL  或WD-ROYL
可以看到你维修的盘的信息了
二、维修界面
1、快捷键:

快捷键
第一个: identinfy         读磁盘信息
第二个: S.M.A.R.T        SMART信息
第三个: Super Reset Immediate    硬盘电源复位重启
第四个: Flash           硬盘电路板上的ROM操作
第五个: Modules         固件模块操作
第六个: Head Map        磁头地图
第七个: Edit Passport        硬盘信息编辑
第八个: Clear smart         清除SMART
第九个 :Clear G-list               清除G表
第十个: can Write             写磁道
第十一个: Format Unit           内部格式化
第十二个: Logical scan           逻辑扫描(不带加表)
第十三个: Quick Start SS          快速启动自校准
第十四个: VieW ss Logs          查看自校准日志
2、硬盘信息解读:

WDC WD800BD-22MRA1 固件版本:10.01E01 序列号:WD-WMAM9YU74453 (ROYL selected) 端口 0xCC00
逻辑柱面 16383, 磁头数 16, 扇区 63, LBA 156301488, 80Gb
缓存: 2048Kb
家族: Unicorn
3、操作目录:
进入硬盘操作模式后,在空白处点右键,出下以下菜单:

Reset                            复位
Self Scan               自校准操作
Test                硬盘测试
Service              固件区操作
Actions               动作
Info                信息
Defects List             坏道表操作
Select Work Dir            选择工作目录
Log                日志
4、Reset(复位) 菜单

Reset                              复位
ATA Soft Reset                      ATA软复位
Mi Super2                          调整校准器2
Mi Super3                          调整校准器3
ATA Recalibrate                     ATA重新校准
Servo Spin Up                      伺服向上旋转
Servo Actuator Init                  伺服驱动初使化
Servo Spin Down                   伺服向下旋转
Servo Test                         伺服测试
Set DMA 100 Mode                 设置读取内存100号模块
Set DMA 66 Mode                  设置读取内存66号模块
Set DMA 33 Mode                  设置读取内存33号模块
5、Self Scan  (自校准)中对应的菜单

SS Start                            启动自校准
Script Edit                          脚本编辑
SS Stop                            停止自校准
Mi Calibrator                        mi校验
SS Clear Logs                       清除校准日志
SS Repair Logs                      修复校准日志
View IBI Common Log                查看校准记录
View SS Defecs Chart                 查看坏道记录
6、Test (测试)中对应的菜单

Logical Ctrl+L                      逻辑扫描
Auto Add Track To P-list              扫描并自动加入P表
Auto Add BB To P-list                扫描并自动加入G表
Quick Erase                        快速擦除
Heads Write Test                    磁头读写测试
7、Service (固件区操作)菜单

Tracks Operations Ctrl+S             读写磁道操作
Modules Operations Ctrl+S            读写模块操作
Flash  Operations Ctrl+S            读写Flash操作
Edit Heads Map                编辑磁头地图
8、Actions(动作)下面的菜单

Super Format                          超级格式化
Clear S.M.A.R.T                       清除smart
Change Model Name                    硬盘ID型号更改
Load OverLay                         加载OverLay
Set Capacity                           机组容量
Set Uba                               编辑Uba
Wedge Zone Table                       查看段位表
Load Transient OverLay                  快速加载OverLay
File Manager Defagment                  文件管理
Validate File System                     验证文件系统
Set DCM                              操作DCM
Get Current                            获取TPI信息
Reinit Permanent OverLay                重新初使化OverLay
Test 6B                               测试模块6B
Clear Soft Error                        清除软错误
Custom Config                         自定义配置
PSCal Test Click                        PSC测试
Mini Test                             小型测试
Factory DCM                         工厂模式
Format SA Click                       格式化固件区
Zone Table Click                       砍段操作
Rom Operations                        编辑ROM
Drive Parameters                       磁盘参数信息
Change Heads Map RAM                 砍头操作
Edit Flist                             编辑F表
ID47 Creater                          生成47号模块
Create File                           生成文件
CP Operation                         强制操作
Show ID47                            查看47号模块
Region Map edit                       区表编辑
Field Operation                        保护操作
LBA Export                           LBA地址入口
Change Fw Version                      改固件版本
chaneg Serial Number                    改SN号
chaneg max Lba                        改最大LBA值
Clear ATA password                     清除硬盘密码
Edit config sector                       编辑配置
下级Super Format (超级格式化) 下的菜单

Quick With P-List             快速生效P表
Quick Without  L-List         快速生效缺陷表
With P-List                   生效P表
With G-List                   生效G表
With P-List and G-List         生效P表和G表
With  Lists                  生效缺陷表
Clear G-List                  清除G表
Merge G to P                 G表转P表
ReMerGe G to P              合并G表到P表
Clear Translator               清除译码表
Rebuild P-list                 重建P表
Quick Erase                  快速擦除
9、Info (信息)中对应的菜单

Drive Info Ctrl+D                   硬盘信息
DIR Rev              DID版本
DCM Codes C5           DCM代码
S.M.A.R.T                          SMART
View Progress Ctrl+V                 查看进度
View ATA Reg                       寄存器情况
10、Defects List(坏道表操作)中对应的菜单

Edit P-List            P表操作
Edit G-List            G表操作
Edit SA-List            SA表操作
Edit T-List             T表操作
Clear P-List            清除P表
Clear G-List            清除G表
Clear T-List            清除T表

网友:
可不可以说简单一点!时间不是问题,只要修得好.

网友(2014-04-16):
现在的5.3是中文界面,就是不知道具体怎么操作啊,有什么要注意的啊,比如说我已经把P表清除了,有什么影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