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显示器不通电

楼主(2013-04-22):
拆开测12v正常,5V在跳,有时只有3v,我把16v电容都换了,不行,光偶,431也换了,还是不行,这是什么问题啊?是不是8脚蕊片不行,求高手

网友:
请按这个顺序检查试试:1.  431坏;2   光耦坏;3    PWM芯片坏

网友:
查一下电源芯片的供电电路!

网友:
主供电那边有一个50V 几微法的那个换掉就可以了。

网友:
电源IC是啥 换个试试   如果还不行 量一下电源IC供电跳吗

网友:
把电阻,二极管逐个排查吧?

网友:
断开5V到驱动板的线路,看看还跳不跳!!如何不跑查驱动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