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20 换d92580后屏灯不亮 有谁修过

楼主(2013-04-22):
联想e420先是不触发 换d92580后 开机正常 但屏灯不亮 换屏也不行 屏灯保险处有0.65v电压 求高手帮忙
不触发

网友:
请高手看后尽快回复 谢

网友:
拿你为什么不顺着往下查,为什么只有0.65V电压?

网友:
你都找到问题了还帮什么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