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cQ40 AMD芯片组 上U电流1.2 掉 0.6 再调回1.2

楼主(2013-04-22):
HP   cQ40 AMD芯片组 真U 电流1.2 掉 0.6 再调回1.2  假负载 CPU无时钟
有平台复位 故障维修:
拆机过程 看此链接:http://wenku.baidu.com/view/4eafd933ee06eff9aef80768.html
板子拿到手,先看有无损坏掉件
看到板子上有个大电容烧了,此部位为ESATA接口供电,找配板代换,无奈滤波不是很稳定,没办法想到不让顾客使用了。解决下个问题

根据此图得知,CPU管理内存,查到内存没过。

尝试一步步测试 上假负载测试复位正常,不知道啥问题了

无奈之下问群里好友  说CPU可能坏了,可是手里没有这个U。继续想别的办法

还有说北桥坏了,说干桥。  哎,忙活忙活到晚上10点多,无奈睡觉去
第二天,烧机,压北桥,莫名其妙的电流飙到2A了,哈哈,到此好像问题找到了,虚焊了。
没做BGA 桥下压点硅胶垫  继续下一步 点屏  进PE 完美进入
电流稳定中!

继续测试稳定性中!看来AMD的东东还真是空焊的多啊!

网友:
这机器通病你不知道?

网友A:
楼主很有耐心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很有耐心嘛

做维修没办法啊!需要有问题解决问题!有问题就多问问

网友:
这种机器 就是维修界的菜

网友B:
楼主,你的烧鸡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的烧鸡是什么意思?

呵呵 说法有误,只是上电测试的意思

网友:
但这个机器我遇到的是CPU 座子坏的也比较多,换了座子就好了!

网友:
这机器就两个部聚,先北桥后CPU。几乎都个80%的机啦、

网友C:
天宝  这么快你就找到干活的地方了?

网友D:
早说干北桥。。。不信哥

网友E:
那个电容烧了?是应该很早就坏了吧  这次不亮 北桥才是真凶

网友:
这机子坏的真多 北桥和CPU都是故障高发区!

网友:
CQ40 AMD的北桥问题多。

网友:
这个机器这两年要到高发起了

网友:
这个问题我都修到过好多了,先换CPU不行就是北桥的问题了。通病

网友:
CQ40是计较常见的,问题也不一样,主要是经验交流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天宝  这么快你就找到干活的地方了?

恩恩 是的!在浙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早说干北桥。。。不信哥

根据哥的思路走的哈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个电容烧了?是应该很早就坏了吧  这次不亮 北桥才是真凶

对的,是这样的

网友:
基本就是北桥问题```

网友:
换桥换座子,咱都干不了!没有BGA机器

网友:
看到AMD跑这些电流直接就干北桥了 还测那么多干嘛 干了不亮在想办法

网友:
又是一个北桥虚焊的实例。

网友:
楼主你没给焊接北桥啊!!

网友:
amd 的接到机器第一时间就怀疑CPU和北桥了,9成是这两样的了

网友:
机器通病

网友:
AMD芯片好虚焊,常识啊。

网友:
新手吧,慢慢来,你就是未来的饼哥

网友:
CPU和北桥容易出问题,,以前修过几个这个机

网友:
CQ40就是北桥坏的多,一哄就OK,不过很容易返修。。

网友:
amd的 十个有9个是北桥 不管啥机型 北桥最底也要到50%

网友:
哦  原来是这样啊   你好厉害啊

网友:
要是没这个通病,维修早就饿死了

网友:
这款机器北桥与CPU座坏得比较多,基本8成都是这问题,没事就干干桥吧

网友:
AMD北桥坏的虚汗的事多

网友:
这种机器都不知道修了多少台了!!!!

网友:
基本没怎么看,都是北桥空焊的多吧。

网友:
AMD北桥Intel显卡

网友:
AMD的机器十之八九都是虚汗未来不误啥先用风枪加热会基本上就知道是桥虚汗还是显卡虚汗了。

网友:
通病啊,一般试一下U就果断做北桥

网友:
记住这个通病

网友:
CQ40的电脑不敢恭维它 我都快被烦死了

网友:
CQ40故障率也不低

网友:
没有上bga?
会返修的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