纠结的T400 CMOS电磁不拔也自动上电,电流0.9几不亮机,如此反复

楼主(2013-04-22):
如题 纠结的T400 CMOS电磁不拔也自动上电,电流0.9几不亮机掉到待机,然后在上电如此反复,望高手解答  此板无进水,无摔,

网友:
问题描述的不是很清楚啊!

yjp

网友:
开机触发这块有查吗,自动上电,这个故障点出现的很好啊!!

网友:
望高手出来讲解一下嘛  好让我们学习学习

网友:
换南桥吧.....

网友:
楼上的  动不动就是换南桥  呵呵 你胆子真大

网友:
定了南桥还没到,到了换上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