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321 进系统3秒掉电维修!

楼主(2013-04-22):
HP 321
待机正常  触发-亮机-进WONDOWS滚动条-出现鼠标-有时候这个地方掉电,有时候可以进系统3秒掉电。。
测量 : 掉电后 待机0。12 不触发。 拔掉DC再插上又可以触发了。。   0.12时 没有3-5V。。 全板没电压!
更换:  CPU座子下面的NEC大电容  6个330代换 (4个换上去老样子就加到6个了)     CPU核心供电IC      3-5V供电IC。。  短接过温控IC!!
求思路 谢谢了。

网友:
看看没3 5V时候缺什么条件

网友:
换个风扇试下,不行还是大电容。有的要用升级版的才行。还有散热搞好没。

网友:
估计是电容的是

网友:
先排除 cpu 内存,在考虑下bios,还有进pe和bios是否会掉电

网友:
感觉你说的好像是进系统掉电啊,会不会跟硬盘方面有关系啊

网友:
6个330着手吧,这种电容换不下50个了。一定是他

网友:
示波器 按大电容 看波形。 波形不正常就换。  电感也是!

网友:
还是大电容的问题 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2014-07-15):
从描述的现象来看,应该是显卡、光驱、网卡。。。。这些设备短路了。查查他们是否正常。温控也查一查。

网友:
在换大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