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的m4n68t-m跑EE 测试DDR3内存的第236脚0.15V电压

楼主(2013-04-22):
    华硕的m4n68t-m跑EE 测试DDR3内存的第236脚0.15V电压。
     这个脚在内存假负载上面的标示是 VDDPSD 是否是内存的PSD供电 这个电压是3V还是3.3的呢?之前看有维友从电源3.3V飞线,不知道是否可行。特来求教!

网友:
spd吧,在主板上找供电的3.3V飞线

网友:
先打下236的对地值看看值正常不  正常的话直接从电源接口3.3V飞线即可   值不正常先跑线路再飞线

网友:
失误啊,观察板子了半天,原来是背面的线断了,正是这个236脚的电源线断了,客人说是换了新机箱没用多久就坏了,原来是线被蹭断了!接上故障解决!

网友:
直接飞吧,木事。

网友:
那是内存上面的供电,打下阻值,不短的情况下 直接飞线3.3 ,短路的话跑线查原因

网友:
搞维修,要特别细心,否则就会绕大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