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没3.3Vsb 不能触发,但可以强开。

楼主(2013-04-22):
ATX 9脚5VSB正常,开机排针5V正常,复位排针0.28,coms 2.5V正常,南桥晶振32.768(是不是圆柱形那个)两脚1.1和1.0V感觉不正常,附近有24、25晶振,量有0.28V左右,测稳压管输入0.28V没输出(强行开机也是一样),总的来说就是没3.3V造成不触发,求大家指条明路,GA-M61P-S3老主板

网友:
5个待机条件差了吗

网友:
PWRBTN SLP_S3 PSO#

网友:
跑线修3VSB的产生线路

网友:
SLP_S3查查I/O

网友:
网卡,南桥,1117

网友:
既然知道没有3.3V就把3.3V电路搞好再说嘛

网友:
同意楼上,先将已发现的问题修好再说

网友:
这个主板奇怪了,放了天正常了,本想跑跑码的,插上就开不了机了又是3.3V故障,就简单的跑下紫色5VSB到稳压管3.3V脚,在内存找到WQ10场管 D脚有5V,连接稳压管的S脚只有零点几伏,检查一个W8330八脚5~8也是只有零点几伏,正常是3.3V,
还想问下这四十八脚的W83303AG是什么芯片啊?正常13脚应该有3.3V,也是零点几伏,上面说的,南桥没3.3伏,短接排针IO也没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