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做黑胶显卡

楼主(2013-04-22):
T61P 的板子,开机报警一长两短,判定显卡问题,重做BGA。黑胶的第一次做,没什么经验,都是看论坛其它帖子加上自己揣摩做的。
现尝试用无铅曲线试了一下,第4段的时候黑胶根本没动的意思,于是上下部同时提高5-10度左右,到锡球融化时,用薄刀片插进去轻撬一下,芯片动了,于是就没犹豫,继续跳起来,顺利拿下来。
看图,还不错

接下来是拖锡,发现黑胶的还真不一样,好多点不沾锡,于是凡是发现不沾锡的,用刀尖轻刮几下,继续拖锡,最终看所有焊盘点都闪闪发亮了,才上BGA。焊盘还处理的不错,只有最角上有
一个点掉了,拿航空飞线处理好就行了,试机亮机,发帖庆贺一下。

网友:
楼主处理的很好。用的什么牌子的机器啊。

网友:
运气成分

网友:
楼主的功底还不错,第一次成功了 祝贺啊

网友:
这个一直关注~自己还没碰到过~学习了

网友:
弄黑胶,要细心,要温柔,唉,都是技巧活啊,恭喜恭喜

网友:
板子上的黑胶是怎么处理干净的??黑胶拖的时候直接用吸锡线拖吗?还是加点锡再用吸锡线拖?

网友:
直接用烙铁头一点一点铲下来

网友:
一次成功,祝贺

网友:
能换这种显卡 别的机子  基本上都是通杀

网友:
做的不错。。有一样东西加的有点少

网友:
求航空飞线连接。。。

网友:
呵呵,你是说焊膏加的少了吧,去显卡的时候我根本没加焊膏

网友:
这玩意靠运气加手感! 成功率不太好保证!

网友:
我也是一直在关注,还没自己动手操作,学习了。

网友:
黑胶的没怎么见过,受教了。

网友:
第一次就能做好,值得庆祝一下

网友:
不错呀,我弄过一个是黑胶的,都掉不少点,后面还没有再弄过黑胶的了
这种,宁愿爆芯片也不要搞掉点了

网友:
楼主说说怎么飞线吧,让大家学习学习了!

网友:
这种显卡把温度控制好了也还可以取得!不过我每次取这种显卡都比普通白胶显卡费事啊

网友:
熟能生巧,多做几次就会了.加点油,用吸锡线以画圆圈的方式拖平黑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