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5V+12V电压正常就是带不动硬盘光驱是哪的问题

楼主(2013-04-22):
表量电压正常,电脑正常启动,接不接硬盘和光驱电压下降不明显,但就是带不动硬盘,听到硬盘电机的一振一振,转速好象达不到一样。
请问大家可能是哪里的问题。
此电源原来大电容分压电阻坏一个,更换过保险,大电容,分压电阻。光耦也换过了,整流电容没有明显的问题。
电脑

网友:
功率下降,带不带负载 ,接上光驱盒硬盘电压低于11.5就不行的

网友:
有些硬盘还要接3.3V的,你的硬盘是什么接口的?

网友:
你把开关管的加速电容也换一下,输出的滤波电容看上去没问题,也要换!如果旁边还有空位,那再加一颗,有些电源的输出是有两颗电容的,为了节省成本少了一颗,也加上去!这种硬盘带不起来,量电压又正常一般是输出纹波过大,造成电路无法正常工作!

网友:
楼主万一还没有解决问题 。可以找一个 +5V 给他飞到供电脚上去 。包好

网友:
大电容和分压电阻在配对更换,不能一边大一边小。

网友:
确定不是硬盘的问题?

网友:
怎么跟我的电源的故障差不多啊

网友:
我也有这样的电源以前是12V黑黑5V的转接线就不认硬盘,加了个3.3V的就好了!也不知原因,但网上的人都说3.3V可有可无。

网友:
估计还是滤波异常的事。更换大电解必须一对全换包括均衡电阻。

网友:
3.3V是不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