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待机芯片,真伤不起!

楼主(2013-04-22):
D95280这个芯片还有真货吗?联想E420上用的,原机现像第一次插上电源不加电,然后从插电源可以加电开机,然后就一直正常,这个应该是E420上待机芯片的通病吧,先发了两个待机芯片D95280 换上,一点也没反应,又换了一家发了一个,也没反应,把原机上的换上去,现像依旧!无语了,问了一下卖芯片商家,他们也如实讲了,就是翻新的,不过有些能用,有些不能用。而且价格不非,50多呢。上帝呀,搞维修的真的伤不起!

网友:
这个芯片假货太多了。不敢买。

网友:
我修了好多都可以啊 小苏哪里买的55

网友:
以前修过这个芯片,换了一次就OK,不过当时便宜的没有敢买,有30-50的 当是一狠心一次性买了一个好像是75的 换上直接一次搞定,到现在没有返修过

网友:
本人也买到好多翻新货

网友:
正常,有一次我发了10个全是坏的,店主又补发5片也全是坏的,最后店主也无语了!

网友:
看到你回复我也无语,全是坏的,谁还敢买啊。

网友:
我也买到好多翻新的货,拿回来都不能用,

网友:
确实这待机芯片假货太多 前几天一个朋友的E420也是换了这个待机芯片 不过人品蛮不错的 一次就好了!

网友:
我也是e420机器,原来35v只各出一半左右,换了待机芯片,只出3v,5v不出,再换一颗也是如此。最后还是买板了

网友:
水货无处不在啊,,,,遇到这种问题真是蛋疼。。

网友:
    要改电压。那个芯片确实不好买、

网友:
亲,买还是买贵点的。别贪小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