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显示器实在没办法了,怎么办

楼主(2013-04-22):
手头一台显示器,闪屏,一开机,屏幕闪下就暗。打开,已经维修过的,上家把高压芯片去保护了,两个场管位置高温严重,板都变黑了。
去保护去掉不要,问题依旧。然而测灯管,接上通用高压板,发现问题依旧,问题可能出在灯管了。
拆屏,发现下面两根灯管被修过,其中一根已经断裂,一根老化严重。上面老根也老化严重。
四根灯管全换,装上屏,问题依旧。把屏拆开来,灯管就能长亮。想想问题可能是灯管的线,被拆来拆去,断了,或者外皮有破损,导致装屏后,漏电保护了。就把四条线全换了,不装,放外面,灯管是好的,可是只要把屏的背板一盖上,马上又暗了。真不知道怎么修了
各位老师,帮分析下,问题应该在哪里

网友:
应该还是灯管没有焊接牢固

网友:
HP 19的就有这个问题,一般是灯管的质量不好

网友:
灯管焊接应该没有问题的,我每端接上,都扯过,牢固才用热缩管包起来的

还有如果用两口高压板来测灯管,两两测过来,又都不会暗的。

网友:
上次修个HP的19,也是这种情况,放外面好好的,装屏就不行(绝对焊牢,包热缩管),最后不了了之

网友:
你每一根灯管都测一下  看一下上面的两根灯管有没有问题   这样的问题我以前遇到过  后来发现是还有灯管有问题   我当时也没有想通,但是事实是我把上面的问题灯管换了就好了   楼主可以试一下  先用好灯管代换上面的灯管试试看,要是测出哪个有问题 再拆开换吧

网友:
那个灯管跟灯管之间绝缘有处理好吧。这个没隔开也会出现开机黑屏

网友:
应该是绝缘没做好  你把高压灯管的线也包一下    我有个改装屏就这样灯管的线漏电

网友:
最后又换了四根灯管,就好了,可能是哪里没有接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