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13-04-22):
三星S19A330BW显示器通病,接VGA不显示,BIOS的问题。
通病

网友:
三星的这些机器都是24C08的 问题 刷个就可以了

网友:
也遇见过几例,都是刷flash芯片解决的。
不是24C08刷好的。

网友:
刷BIOS就行,大部分

网友:
是刷flash芯片解决的吧

网友:
请问bioshe和flash是社么区别啊 求赐教

网友:
去官网 下个在线升级程序 更新 就可以了,不用拆机。。我这样修复两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