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DELL显示器是什么坏了

楼主(2013-04-22):
(图片)

网友:
屏坏的可能性很大啊

网友:
很可能屏坏

网友:
基本是屏问题了。

网友:
一般是屏坏了,但是驱动板也有可能的

网友:
有现货的话,代换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
我这里有一台AOC的也是和你的现象一样我改了通用驱动板能好一下子然后又那样了问题就是屏坏了

网友:
这个问题应该是屏坏了。

网友:
恩。。直接让客户换新的吧。屏坏了。。我见到10个10都是。。。

网友:
屏坏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可以确定是屏坏了!

网友:
你可以把它扔到垃圾里面了!

网友:
屏坏了,楼主,换屏吧

网友:
把屏拆下来拿到修屏那去点一下.才知道...一般都是屏坏.

网友:
屏坏了,不用修了。。换个显示器吧。。

网友:
白屏 看这个情况 是平有问题

网友:
屏坏的可能性大。

网友:
找个通用驱动板点一下

网友:
一看就是屏坏了

网友:
这样的屏也可以修的,换TP,一般修是30~50块钱。

网友A:
亲  TP是什么呀!可否告知,或者给个淘宝链接更好啦

网友:
还是找个通用板换下试试!

网友:
绝对是屏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亲  TP是什么呀!可否告知,或者给个淘宝链接更好啦

TP要高温焊接,并且用机器压。送去修屏那里吧。

网友:
白屏可以修换保俭换心片

网友:
屏坏啦 看看屏到屏电路板的连线是不是断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