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x81s維修

楼主(2013-04-22):
asus x81s維修,電池內外顯正常,使用adapter內外顯花屏,機器是有獨立顯卡,判斷可能是adapter時漣波比較大肇成花屏,首先量各電壓漣波都正常,獨顯卡各供電漣波也正常,看來不是漣波造成花屏,加焊獨顯晶 g86-703-a2無效,將獨顯晶 g86-703-a2焊下重新做bga
恢復正常顯示

网友:
用电源花,,电池,不花,

网友:
楼主这个问题比较奇怪,一般人不会想到显卡。

网友A:
为什么用繁体字啊,看着费劲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电池模式和适配器模式,显卡工作的频率不同。

把屏的分辨率降低一档,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用繁体字啊,看着费劲

理解一下台企人员或者港澳台同胞

网友:
这种修法有点怪吧

网友:
连波是什么呢?
这个频率问题造成的,还是显卡本身出现问题了。
真没注意过这个问题。

网友:
adapter  和BATT    在充点状态下会花吗。

网友:
台湾,饼哥说的有几分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电池模式和适配器模式,显卡工作的频率不同。

跟屏幕的分辨率没关系的 是显卡的工作平率

网友:
唉  为什么台湾的人不可以学习我们的中文简体呢,这个有的字都认不到。只能猜

网友:
亲。。。这个最好换一个。。。加焊不会彻底好的

网友:
碰到过用电源花 ,电池正常的。也是换显卡解决   这种显卡什么症状都会出现

网友:
这个显卡也是个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