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FP71G+液晶显示器不开机的维修

楼主(2013-04-22):
今天接收一台明基FP71G+液晶显示器,故障为通电不开机。拆机测量18v,5v电源电压正常。此液晶显示器用的是友达M170EP01一体屏。测量屏的DC-DC转换电路输出3.3V,2.5V电压正常。判断是MCU程序问题。在论坛里面搜索了很久,总算找到了一个MCU程序。于是用我的JT1199液晶编程器在线烧录,烧写完成后液晶显示器可以正常开机显示了。现将我用的烧写工具和mcu程序分享给大家。
Q7T4-BBC 屏M170EP01 屏线无驱动屏一体板 MCU

网友:
这个机器一般都是高压坏了,屏好像没有遇到坏的。

网友:
高压坏的也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