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修苹果A1278不触发

楼主(2013-04-22):
机器型号:苹果A1278
机器版号:K90I
机器故障:二修无待机。不触发。
  全国天气真怪异。山西大雪好神奇。白穿短袖晚绒衣,一天能过四节季。
上海流感不用怕,神药板蓝手中拿。多通风啊勤洗手,N 9流感全没有。
雅安地震恐民心,7级震中不要紧。国家扶持好政策, 全民祈祷幸福来。

插上可调电源灯不亮,无待机,拆机测量F7040没有12V电压证明保护隔离没过,再测3.42V待机电压没出来。

既然故障已经找到就查一下为什么3.42V没出来,实测7VCC16V正常3TON 14v正常,4EN开启16V正常?条件都正常为什么不出3.42V呢?三种可能,1:芯片本身坏。2:后级短路3:芯片外围电路异常(可能性小)测了一下后级输出对地阻止560欧正常范围。那只有第一种可能性大了。因为是二修不想盲目换它再看看是不是别的问题吧。仔细一看还真看出问题了,但是和出3.42V多大关系。是EC型号不对,不犹豫直接拆下,然后换掉3.42V电源管理芯片,上电测量3.42出来了。待机为0.01为什么是0.01A呢?因为EC被我拆掉了。

3.42正常了下面就要修保护隔离电路了。找到一个拆机EC植球换上。待机正常了灯也亮了。保护隔离正常了。待机3.V也出来了。也可以给电池充电,但是不触发。看来还要修,二修就是麻烦。老老实实查待机条件吧。O(︶︿︶)o

EC 供电 复位正常 当测到时钟时问题出现了,波形 很杂明显不对,奇怪了难道是SMC拆下来的有问题?想不通的是时钟有问题也不会发出3V 5V的开启信号啊。不管那么多了在换一个看吧。植球上机待机正常?还是不触发,量晶振波形正常了。SMC其他条件也正常了(smc条件再次略过)

测南桥RTC电路正常,再测PM-RSMRST-L去南桥的没有。在时序图上此信号是由SMC U4900发出的。实际是由u7930发出的。检测PP3V3-SUS正常后发出PM-RSMRST3.3v SUS-FET状态下的3.3V做上拉去初始化南桥。1脚实测没电压。测5脚输入0V问题找到了。是SUSU-FET状态的3.3V没有转换过来。

查PP3V3-SUS的来源,测Q7820没导通。量控制级PM-SUS-EN没有继续追。

当看到上面图的时候,就豁然 开朗了。 测SMC-BATLOW 0V正常(因为没有插电池)6PM-SLP-SUS-L南桥发出PM-SLP-SUS-L此信号正常。

因为没插电池BAT-LOW为低电位所以SUS转换电路肯定没有。SUSU转换电路没有就不会给RSMRST做上拉去复位南桥(PCH)。真是一通百通啊。扣上电池自动上电触发。机器修复。

上几张波形图。 1:内存总线SMBUS_PCH_DATA    SMBUS_PCH_cCLK大家猜猜下面的波形图是数据还是时钟?

下面的图是屏码片读取信息的IC2总线LVDS_DDC_DATA

     亮机图片

由本人做的PDF文档觉得有用的下载收藏:

网友A:
都看不到图片

网友B:
楼主高手啊,佩服

网友C:
楼主高手   这个有上电时序分析的没?共享个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高手   这个有上电时序分析的没?共享个看看

有时间一定会共享一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高手啊,佩服

过奖了相互交流

网友D:
好诗好诗,楼主文笔真不错

网友D:
可调电源坐莲花宝座啊,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诗好诗,楼主文笔真不错

最主要还是看内容对你们有没有帮助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可调电源坐莲花宝座啊,呵呵

吉祥如意,好修机器

网友D:
苹果的保护隔离电路实际上就是充放电管理芯片的内部电路吧?

网友:
请问楼主:电感L6995上的电压PP3V42_G3就是待机电压吗?

网友:
请问楼主:为什么不首先查一下公共点电压PPBUS_G3H为何没有呢?

网友D:
请问楼主:待机电压PP3V42_G3H和公共点电压PPBUS_G3H哪个 电压先产生哪个 后产生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楼主:待机电压PP3V42_G3H和公共点电压PPBUS_G3H哪个 电压先产生哪个 后产生呢?

图纸上好像没有时序编号的提示

网友F:
不是IOS吗?怎么是WIN7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苹果的保护隔离电路实际上就是充放电管理芯片的内部电路吧?

不是充电芯片内部的。而是有内部转换降压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是IOS吗?怎么是WIN7的

双系统。。WIn7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请问楼主:待机电压PP3V42_G3H和公共点电压PPBUS_G3H哪个 电压先产生哪个 后产生呢?

PPBUS_G3H是在3.42V之后输出的。PPDCIN-G3H是在3.42v之前出来的

网友:
苹果还有这讲究,不插电池不触发,小弟记住了,谢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PPBUS_G3H是在3.42V之后输出的。PPDCIN-G3H是在3.42v之前出来的

哦,也就是先有3.42V的待机电压,然后才有12V的公共点电压,谢谢楼主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是充电芯片内部的。而是有内部转换降压出来的

也就是16.5V的电源适配器电压经过充电芯片内部转换降压后输出一个12V的公共点电压,是这样吧?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E:
吉祥如意,好修机器

是啊,以后自己开店了,也要向楼主学习,呵呵

网友G:
楼主是哪里人啊  能否留下联系方式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是哪里人啊  能否留下联系方式

加论坛好友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主,没修过苹果。苹果不是要原装的适配器才能开机吗?你用可调电源可以用?能看到电流?
望能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
"但是和出3.42V多大关系",啥意思哟?楼主

网友:
“是EC型号不对,不犹豫直接拆下”,楼主明明是在怀疑产生待机电压3.42V的待机芯片U6990,怎么一下子又怀疑到EC上去了?请释疑,谢谢

网友:
“然后换掉3.42V电源管理芯片”,请问楼主:“3.42V电源管理芯片”就是U6990 ( PM6640)吗?

网友:
待机电流为0.01A,应该算正常,但不明白“EC被拆掉”和“待机电流为0.01A”有何因果关系?

网友:
“然后换掉3.42V电源管理芯片,上电测量3.42出来了”,那就说明原来的产生待机电压3.42V的芯片U6990确实坏了,可以这样理解吧?楼主

网友:
“是EC型号不对”,是上家把EC换错了吗?

网友:
楼主是从一模一样的板子上拆下来的EC吗?

网友:
待机电流0.03A才是苹果主板正常时的待机电流是吧?

网友:
确实是高手  思路明细

网友:
EC是BGA封装的,请问楼主:你是如何测得EC的供电、复位正常的?

网友:
请问楼主:你在测EC的供电、时钟、复位时这三个测量点分别在哪里?因为EC是BGA封闭的,不是引脚外露的,所以有些不明白,望楼主释疑,谢谢!

网友D:
楼主在测EC的时钟时是测的Y5010的两端吗?

网友:
“波形 很杂明显不对”,楼主所说的很杂的波形就是图片上那种波形吗?

网友:
楼主测了Y5010两端有电压吗?两端有压差吗?

网友:
楼主没把EC时钟的很杂的波形的图片给挂 出来啊?

网友:
两张图片同时挂出来,一个波形杂乱,一个波形规整,两个一比较,让我们这些没用过示波器的人一看就懂

网友E:
很杂的的波形忘记拍照了。具体就是上下波形跳动太大,波形线上毛刺太多。不平滑。

网友:
引用 网友E:
很杂的的波形忘记拍照了。具体就是上下波形跳动太大,波形线上毛刺太多。不平滑。

"上下波形跳动太大“指的是上波形和下波形的幅度差距太大是吗?

网友:
苹果2修机,最头疼,,楼主功力深厚呀,

网友:
不装天池,就用适配器,不能触发吗?

网友:
高手在人间,电池都会影响开机,记住了,好像很多dell和华硕也会这样

网友H:
。。。。意思是苹果不插电池还不能开机呢,修苹果的少  苹果都是这样设计的吗

网友I:
单插适配器能亮吗BATLOW为地电位也应该亮

网友:
高手就是高手啊    佩服    电路分析的头头是道

网友:
引用 网友I:
单插适配器能亮吗BATLOW为地电位也应该亮

BATLOW 为高时但用适配器才能亮

网友:
引用 网友H:
。。。。意思是苹果不插电池还不能开机呢,修苹果的少  苹果都是这样设计的吗

只是针对于一些机型而已

网友:
高手~~~~羡慕@!!!

网友:
请问楼主:你是如何测得南桥RTC电路正常的?

网友D:
"SUS-FET"是什么信号?在图纸上找不到啊

网友:
"量控制级PM-SUS-EN没有继续追",不继续追就没下文了哟,呵呵

网友D:
我的笔记本也是A1278,我试了不装电池,只插电源适配器,却依然可以正常触发正常开机,请楼主释疑,谢谢!

网友:
矩形方波,应该是数据吧

网友D:
"下面的图是屏码片读取信息的IC2总线LVDS_DDC_DATA",屏码片?楼主把苹果A1278的屏拆开来量的吗?

网友:
屏的码片应该是在屏的背面的电路板上的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楼主在测EC的时钟时是测的Y5010的两端吗?

是的。把示波器打到10X就可以量到了。1X只能量到一个引脚的波形。

网友:
引用 网友D:
"SUS-FET"是什么信号?在图纸上找不到啊

这是场馆转换电压的一个名称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南桥发出PM-SLP-SUS-L此信号正常”,请问楼主:该信号正常时的电压是多少啊?

3,3V 你应该来基地系统的学习一下。对你以后维修很有帮助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的笔记本也是A1278,我试了不装电池,只插电源适配器,却依然可以正常触发正常开机,请楼主释疑,谢谢!

我前面和你说过1278有好几款型号,K6 K24 K84这些都不需要装电池就能单独出发,但是K90I不行,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下面的图是屏码片读取信息的IC2总线LVDS_DDC_DATA",屏码片?楼主把苹果A1278的屏拆开来量的吗?

不是的可以在屏接口处量到此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前面和你说过1278有好几款型号,K6 K24 K84这些都不需要装电池就能单独出发,但是K90I不行,

明白了,谢谢楼主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E:
3,3V 你应该来基地系统的学习一下。对你以后维修很有帮助的

嗯,是有这个想法啊,可是抽不开身哪,悲催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的。把示波器打到10X就可以量到了。1X只能量到一个引脚的波形。

会用示波器就是牛啊,向楼主学习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的。把示波器打到10X就可以量到了。1X只能量到一个引脚的波形。

顺便问一下楼主,安泰信的示波器性能怎样?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是的可以在屏接口处量到此信号

楼主是在主板上的屏线接口处量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看不到图片

楼主已经做到图文并茂了,怎么会看不到图片呢?

网友:
引用 网友J:
高手啊 一般保护隔离电路电压没过 也会影响待机芯片的工作吗

苹果主板的保护隔离电路和一般笔记本主板的保护隔离电路是有区别的

网友:
“找到一个拆机EC植球换上。待机正常了灯也亮了。保护隔离正常了。待机3.V也出来了。”,请问楼主:”待机3.V“指的是电感上的3.3V还是待机芯片U6990产生的待机电压3.42V?

网友:
引用 网友J:
那就是说会了

我认为公共点没电压不会影响到待机芯片的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J:
那就是说会了

楼主把EC拆下后没装之前,在换了一个好的待机芯片U6990后,待机电压3.42V就正常产生,但保护隔离电路依然不正常(公共点依然没电压),就说明公共点没电压不会影响到待机芯片正常工作

网友(2015-01-21):
楼主分享的很感谢 学习啦

网友:
今天来了一台要一直按开关几秒钟才上电,不知道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