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通 LH520 反复加电掉电

楼主(2013-04-22):
今天接到一个同行拿来一片富士通 LH520 的主板。触发重复加电掉电,不加CPU电流是0.70A左右,加CPU是1.20A左右,CPU换了还是这样的问题,被同行加焊过显卡和北桥。求大师来指点。谢谢!!

网友:
那就先把北桥换个或重置看看,

网友:
看是不是有电压没出来 加电的时候查下各路供电!

网友:
你测试下内存上有波吗没有就焊北桥

网友:
具体在什么地方掉电,有没有跑码

网友:
修好了,就是北桥的问题,重植一下就好了。谢谢各位师傅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板子是北桥虚焊了 吗有没刷新下BIOS呢

有 这个是独立显卡的。

富士通 LH520 独立.zip

网友:
我刚接到一台,也是掉电,不过 电流跑到1.4几掉  不上PCU   电流在0.7掉   各供电都有  等会再看看

网友:
确是 北桥  问题, 信号都有   各大供电也有    加焊后OK

网友:
哈哈,今天接台LH520 不上CPU电流0.7A,上CPU1.2A掉电,自动重启。加焊北桥,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