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的进水机维修一例<新手求转正》

楼主(2013-04-22):
机器型号:Acer 4300
板号:LA-4201P
故障:进水触发电流到0.18

星期一昨天休息了  一到店里老板说有个进水机看下已报好价格了150,我一听进水机才150o(︶︿︶)o 唉同行难做。不扯了 先看看。
机器已经拆开了  看了看进水的位置大概3个位置比较严重。
1 CPU供电IC 一边发白了    2待机芯片一个节点那块       3 U8温控IC
拿出工具 把板腐蚀的地方洗洗刷刷,发现一个电容C94明显变黑了果断拆下,测了2端不是滤波的。开了图纸找到看了看从料板上拆了个换上去。
又洗洗刷刷的 见那个零件腐蚀不顺眼的就对图纸测下加焊下。最后就CPU那块了  CPU供电IC加焊了下,其中有个脚明显腐蚀了脱了即便也没焊上去,看了看图纸 在数数芯片引脚21#接地没事。
还这脚也有腐蚀不过是充电芯片的我先开机试试  电流上到0.18没动了 拆下CPU一样。  于是测了下主板上的其他电压该出来的都出来了。CPU芯片腐蚀这严重就换了把 ,在料板上拆了个。开机一样还是0.18 。算了测测条件把,不测不知道一测就出来了嘎嘎。测条件第一个主供电在图纸上看了下是20脚。在板上一数我晕 第一次数错了原来是20脚腐蚀了。在换CPU供电IC的时候特意把焊盘仔细整了下但这20脚的焊盘只有一般了找了下供电中间有个电阻,喵了一下在芯片反面PR164.开机测了下有电压19V。芯片上没有断线了。果断飞了跟线。开机电流上去了哈哈。  接上屏亮了。没有直接装机担心机器不会充电 于是把充电芯片拆下来洗洗装上去。装好机 OK 也可以充电。

网友(2016-11-16):
不错,修机器细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