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 2920Z,灯闪

楼主(2013-04-22):
宏基 2920Z,主板板号为07227-5M,按了power 键,POWER旁边的两个灯和充电指示那灯,三个灯同闪,估计4秒闪一下,是哪儿有问题,这是不是主板坏了,刚才从淘宝上买的主板,对方说发货前测试好的。我只是了CPU和内存条。不上CPU故障现象不变。

网友:
没看懂,有看过电流吗,跑多少也不知道啊,要是买回来的板子还是一样的故障那你换CPU 内存试试看,

网友:
回楼上,没有笔高本的维修电源,看不到电流大小,客户说原来的本本是中午用了,关机后晚上再开就不触发,按POWER键一点反应都没有,就在淘宝上买了一块主板,买来的主板就是上面说的现象了。

网友:
楼主等级这么高,不会没有可调电源吧。

网友:
检查一下是不是,哪短路了

网友:
谢谢各位,卖家叫我发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