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510(L535)老大难问题维修

楼主(2013-04-22):
       这两天在搞台东芝L510(L535)的本本奔腾双核独显,实在难搞。故障现象:能正常开机,开机能正常使用。但执行关机命令后屏幕黑下又显示TOSHIBA LOGE出来进系统了,要用正当方法关机的话这辈子也别想将其关掉。
       开始检修,先拆下硬盘再开机,正常显示后按下开亲试将其关掉,一样黑屏一下LOGE又出来了,始终关不掉。
       将内存拆掉天机,当然不会显示了,但在这种情况下可以正常关机。现在故障确定,也就是在主板没有正常工作之前关机可以成功,一但主板工作正常,自检通过你就别想把它关掉。这冒似是把关机当成了重启。
        拆机检测,裸板加电当显示后按下开关关机,测关机的那一瞬间各大电感电压,都无明显变化,实在不明白其中的原理。只好凭经验维修,先找个BIOS刷刷看。论坛里没找到一样的,找了个L510另外一个小型号的BIOS,板号也不一样,好在刷进去还没正常开机。能正常使用,但问题并没解决。排除BIOS。又在论坛里找来图纸,也不是原型号的图,大体差不多吧。。 直接到了EC的64脚 ,这难道是EC里面信号处理的问题吗?但我看论坛里很多人也碰到过这样的问题。最后BIOS EC  SB都搞过的没搞好,,,前面我也遇到台HP,一样的问题,那机我换了EC,SB,都不行,这台我没把握也不敢去搞了,故障要是扩大了客户那里不好交差,,这样的问题还有人遇到过吗,怎么搞的

网友:
有知道怎么搞的吗,自己顶下

网友A:
有时序吗?有上电时序的话把时序反过来测下关机的过程那路信号不正常

网友B:
我也遇到过。。。人家叫我重点查EC  电路还有rtc电路。。..楼主可以换个系统试试。。。我的是RTC电路出故障了。。。。

网友:
刚换的新硬盘装的新系统。RTC是个什么电路?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时序吗?有上电时序的话把时序反过来测下关机的过程那路信号不正常

没有啊,,不怎么懂看时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遇到过。。。人家叫我重点查EC  电路还有rtc电路。。..楼主可以换个系统试试。。。我的是RTC电路出故障 ...

就是BIOS电池的电路

网友:
晕,我今天接了一台,和LZ说的一样的故障,正上网查资料呢

网友:
RTC事南桥供电电路